[求助] 怎么修改一个器件的最小尺寸?

楼主(2022-09-02):
比如一个器件,默认的最小尺寸是150n,现在想把最小尺寸改为100n,该怎么修改?在cdf设置里没找到对应的参数

网友:
为啥要这样改?

网友:
个人绝对最小尺寸改不了,工艺能力有限制吧。就像40nm的SMIC工艺最小L也只能是40n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