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Cadence的AMS仿真支持VHDL吗

楼主(2022-09-02):
在ADE环境,verilog可以用functional view通过config来调用,那VHDL呢?有人用过吗?谢谢

网友A:
支持,底层都是编译到work里面
我们之前项目,模拟的人就是用verilog和vhdl配合模拟电路混仿
新项目做了命令行的环境,实际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底层都是编译到work里面
我们之前项目,模拟的人就是用verilog和vhdl配合模拟电路混仿
新项目做了命 ...

than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