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工具修hold violation插入过多buffer导致Metal short

楼主(2022-09-02):
请问下innovus有什么指令能够让工具optDesign -postRoute -hold修hold violation的时候尽量size cell而不是插过多的buffer导致局部绕线不通出现Metal short 吗?
原本还有三百多条Hold violation我就想直接工具修一下,但没想到M5 M6 出现大量Metal short 问题,删掉Net 重新绕线也修不太动了。

网友:
skew是不是不合理,导致有很多hold

欢迎加wx: pr-hao123,拉你进数字后端群

网友A:
size cell 一般没法修hold ,出现局部congestion说明你这个地方place阶段就有问题;还有hold vio需要你判断一下什么原因,再看怎么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ize cell 一般没法修hold ,出现局部congestion说明你这个地方place阶段就有问题;还有hold vio需要你判断 ...

那请问size cell是修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请问size cell是修什么呢?

我一般是修max_tran的时候size cell。后面发现修Hold的确size cell修不太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