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自偏置差分放大器

楼主(2022-09-02):
小弟最近在看比较器的设计,看的设计中最后的一个模块就是自偏置差分放大器,但小弟实在不太懂,也不知道该如何分析调参?不知道是否有大哥能指点一二?看论文中M15和M16应该处在线性区,其他管子呢?中间的两对管子能否看成两个反相器?

网友:
建议放一下论文标题或链接

楼主:
自偏置差分放大器问题请教

高速CMOS钟控比较器的设计_段吉海
这是我看的文献,里面有一段是关于自偏置放大器的内容,有点看不太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