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同层金属边缘电容提参,受面积限制吗?

楼主(2022-09-03):
各位前辈好,我现在需要利用金属之间的寄生电容做电容,因此得到寄生电容的大小。在提参过程中,发现当面积达到一定程度,二者(p<1> n<1>)之间的CC提参无法显示。如下图所示:

不太明白是什么问题,做成插指电容可以提参,是面积太大还是距离问题?或者哪里可以看到提参规则?提前谢谢各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您这里说的总电容,参考我发帖的第一张图,是对地电容吗,也就是说这里将CC转移到对地的C ...

是的,总电容就是你图中的对地电容,这里将CC转移到对地的C中了。虽然提参的时候看不到CC值,并不意味着它没有被提出来。

网友B:
rule file要定 unit值才会提取

楼主:
引用 网友B:
rule file要定 unit值才会提取

感谢回复,rules file里面的规则、关于电容目前我只找到了这一条:
我这里的情况应该属于MOM电容,好像没有可以修改的地方?

网友:
Layout 是MOM , rule file是MIM, 所以MOM没有定义单位值, rule file
是不会抽出MOM cap的值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rules file里面的规则、关于电容目前我只找到了这一条:

我这里的情况应该属于MOM电容,好像没 ...

除非你有参数值, 可以把参数值填写在unit的地方

Rule file format :
DEVICE  C(MOM)  SEED   MOM_POS(POS)  MOM_N(NEG)  [unit 0]
TRACE PROPERTY  C(MOM) C C 0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非你有参数值, 可以把参数值填写在unit的地方
Rule file format EVICE  C(MOM)  SEED   MOM_POS(POS) ...

好的,明白您的意思了。但是我画插指电容是可以提出来参数的,那这里提出来二者之间的CC是依赖于什么模型呢?

网友A:
     当面积逐渐增大时,中间正方形的对地电容增加的速度会远远快于P N之间的耦合CC电容。
     比如:  当正方形面积为 1 x 1时,         它对地电容为 1ff,     P N之间耦合电容为 1 ff
                 当正方形面积为 10 x 10时,     它对地电容为 100ff,  P N之间耦合电容为 10 ff
                 当正方形面积为 100 x 100时,  它对地电容为 10000ff, P N之间耦合电容为 100 ff

     由于工具输出耦合电容时,有忽略小电容的规则,上述例子中,最后一个数据的耦合电容小于对地电容的1%,就会被忽略不输出了。
     因此,你就看不到耦合电容CC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面积逐渐增大时,中间正方形的对地电容增加的速度会远远快于P N之间的耦合CC电容。
     比如:   ...

您好,感谢回复。您说的我记得之前有一个设置,大概是输出的CC设置精度E-17,再小的就不会显示了,您说的“有忽略小电容的规则”是指的精度的忽略吗?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您,我按照EE240中的方法对NP之间的电容进行后仿真(当然了,这里提参的结果NP之间是0),可以得到一个几十fF的电容值,是不是意味着这里我用AC仿电容是不准确的,我得到的并不是二者之间的电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感谢回复。您说的我记得之前有一个设置,大概是输出的CC设置精度E-17,再小的就不会显示了,您说的 ...

     忽略小电容的规则比较复杂,它既有按照绝对的电容值进行忽略的,也有按照相对电容值进行忽略的。所谓相对电容值,就是值某个线网的总电容远远大于它对某个线网的耦合电容(比如大于100倍),则它会忽略掉这个占比不大的耦合电容值,但是在总电容的数据中会含有这个耦合电容,因此总电容的值还是准确的,它只是把耦合电容转移到总电容的数据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忽略小电容的规则比较复杂,它既有按照绝对的电容值进行忽略的,也有按照相对电容值进行忽略的。 ...

谢谢您的回复。您这里说的总电容,参考我发帖的第一张图,是对地电容吗,也就是说这里将CC转移到对地的C中了?考虑到忽略小电容,即提参的时候我看不到CC值,并不意味着它没有被提出来(等于0),当我对电容后仿的时候还是能看到这两块金属之间的电容值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感谢回复。您说的我记得之前有一个设置,大概是输出的CC设置精度E-17,再小的就不会显示了,您说的 ...

原则上spicemodel会提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总电容就是你图中的对地电容,这里将CC转移到对地的C中了。虽然提参的时候看不到CC值,并不意味 ...

感谢回复。我自己画的这两片金属之间提不出来CC,但是我用M1引出来在M1上打label后提参可以得到一个CC,看这个大小应当是这两段M1之间的寄生电容。M1之间的寄生电容应该比顶层之间的寄生电容更小,但是可以看到CC。看到这里,我有点不理解觉绝对或者相对忽略的含义,还跟同层不同层金属相关吗?

网友B:
Cap有fringe & couple 两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Cap有fringe & couple 两种

谢谢回复。所以我上面提出来的CC,其实还是不同层的耦合电容,并不是同一层的边缘电容。您说的fringe和couple,我在哪里可能查到相关规则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我自己画的这两片金属之间提不出来CC,但是我用M1引出来在M1上打label后提参可以得到一个CC, ...

      如果你加了m1的图形连接后,就会提取出CC电容的话。那初步判断应该是提取工具某些参数设置不对引起的,它确实没有把两个顶层金属之间的耦合电容提取出来。检查一下顶层金属2个图形之间的距离是否违反了DRC规则?或者metal option的选项没有设置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加了m1的图形连接后,就会提取出CC电容的话。那初步判断应该是提取工具某些参数设置不对引 ...

谢谢您的回复,问题比较多请您海涵。顶层金属是自己画的多边形,drc有报错:只允许直角或45°角、面积过大没有slot,请问DRC的报错会影响提参是吗?还有一个问题是,metal option的选项在哪里可以查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问题比较多请您海涵。顶层金属是自己画的多边形,drc有报错:只允许直角或45°角、面积过 ...

    DRC错误引起寄生电容不对的可能原因是: 本来顶层金属的DRC规则最小间距是0.4,  但是如果手画的间距是0.3的话,寄生参数提取时可能找不到对应的查表数据,结果就会不准确了。metal option可能设置错误的原因是:最顶层金属的厚度值可能有多个选项,如果厚度值选择不对,则寄生参数参数提取结果可能会不准确。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所以我上面提出来的CC,其实还是不同层的耦合电容,并不是同一层的边缘电容。您说的fringe和co ...

calibre xrc manual

楼主:
引用 网友B:
calibre xrc manual

感谢回复。我在xrc文件夹下没有找到manual,请问是基本的PDK里都会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calibre xrc manual

您好,我查看了 GSMC_R013S70G_TYP.pex,看到里面有关于重叠和边缘的定义,但是没有M7和M7之间的。

网友:
问一下foundry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我在xrc文件夹下没有找到manual,请问是基本的PDK里都会有吗?

...

楼主:
我找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加了m1的图形连接后,就会提取出CC电容的话。那初步判断应该是提取工具某些参数设置不对引 ...

您好,我还想请教一个问题:
仿真的netlist里面可以看各个net的电容、电阻,后仿真这里的电容值应该是依赖于提参结果的,netlist中p<1>和n<1>之间没有电容值——这是和提参结果一致的,但是仿真有,仿真的结果和netlist会冲突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我还想请教一个问题:
仿真的netlist里面可以看各个net的电容、电阻,后仿真这里的电容值应该是依 ...

     "但是仿真有,仿真的结果和netlist会冲突吗?"  你这里的“仿真有”的具体含义是什么? 你是如何看到仿真结果有CC电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但是仿真有,仿真的结果和netlist会冲突吗?"  你这里的“仿真有”的具体含义是什么? 你是如何 ...

您好,是这样的,我按照EE240中的方法,提参做后仿真看我自己画的电容的大小,一个是试图得到较为准确的电容值;另一个是对比提参和仿真的结果。EE240课件如下:
前仿真中我放置了一个2fF理想电容,仿真得到:
后仿真我利用自己画的电容提参,就是之前说的p<1>和n<1>,没有提到二者之间的cc,但是我做后仿真可以得到如下结果:
也就是说,提参没有提到CC,但是做后仿真在p<1>n<1>之间有电容,网表中却没有。
p.s.为了验证上述仿真的准确性,我先用工艺库里的mim进行验证,方法可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是这样的,我按照EE240中的方法,提参做后仿真看我自己画的电容的大小,一个是试图得到较为准确的 ...

     做后仿真得到的电流值是216fA,说明p<1>的总电容是216fF,并不是p<1>到n<1>的耦合电容式216fF。 这个总电容是指p<1>的对地电容,不是耦合电容。因此,不能得到你说的结论,CC电容并没有从仿真结果中得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后仿真得到的电流值是216fA,说明p的总电容是216fF,并不是p到n的耦合电容式216fF。 这个总电容 ...

谢谢回复。那我可以理解为,这种仿真电容的方法,在有cc的结果下,可以得到p<1>和n<1>之间的是准确的,如下图所示(很显然……好像是一句废话);在没有CC结果的时候,仿真得到的电容值没有任何参考意义。
也就是说,首先我需要解决我这里cc提不出来的问题,没有cc的情况下,得到的结果都不可信,我之前一直以为是绝对或者相对大小导致的忽略,现在看来还是提参工具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那我可以理解为,这种仿真电容的方法,在有cc的结果下,可以得到p和n之间的是准确的,如下图所 ...

     是的,你还是要先分析一下为什么寄生参数提取工具没有把CC的电容提取出来?
     另外要注意,仿真工具做仿真时,它的结果不仅与CC有关,也与对地电容有关,2个寄生参数都有意义,最后的结果是2个电容结合产生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你还是要先分析一下为什么寄生参数提取工具没有把CC的电容提取出来?
     另外要注意,仿 ...

好的,这几天非常感谢您!

网友(2025-05-09):
你好 请问最终怎么解决的 麻烦回复 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