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电压余度的讨论

楼主(2022-09-03):
在Razavi的《模拟CMOS集成电路设计 第2版》中,在16页描述这样一句话
其中提到VD,sat越大,信号可以得到的电压余量越小。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我的理解是:电压余度(headroom)是为了让晶体管工作在饱和区所必须的最小电压,其与电压摆幅的和为供电电压的值。如果VD,sat的值越大,那么所需要的让晶体管工作在饱和区的最小电压应该更大才是啊,这里反而是说更小,请问这是为什么?

网友A:
应该是有个前提条件:VDS一定。VDsat越大,VDS-VDsat=Vsat_margin越小(差值就是余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有个前提条件:VDS一定。VDsat越大,VDS-VDsat=Vsat_margin越小(差值就是余度) ...

关于电压余度的理解 - Analog/RF IC 设计讨论 - EETOP 创芯网论坛 (原名:电子顶级开发网) -
在这篇帖子中有人解释了电压余度,按照他的解释并不会有书上的结论啊。
难道是因为headroom有多种理解吗?按照您的理解确实是可以得到书上的结论,那么headroom在何时都有什么样的理解呢?

网友B:
管子要工作在饱和区,vds就得大于vdssat,,那么它的vds为vdssat~vdd之间,电压余度为vdd-vdssat,vdssat越大,那自然电压余度就越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管子要工作在饱和区,vds就得大于vdssat,,那么它的vds为vdssat~vdd之间,电压余度为vdd-vdssat,vdssat越 ...

这个不叫电压摆幅(Swing)吗,Swing和Headroom的区别是什么呢?

网友(2023-08-03):
引用 楼主:
这个不叫电压摆幅(Swing)吗,Swing和Headroom的区别是什么呢?

我的理解与2楼一样。

电压余度(Headroom) = 允许的最大摆幅(maximum Swing)
以最简单的电阻负载的CS stage为例:
不失真前提下:输出信号的摆幅 = 输入信号的摆幅 * 电压增益

显然,Vdd一定时,当Vd,sat增大,允许的输出信号的最大摆幅(maximum Swing)变小,即所谓电压余度(Headroom)变小了。
而此时,实际输出信号的摆幅(output signal swing)不一定受到影响,它取决于输入信号摆幅、电压增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