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MC28nm 工艺

楼主(2022-09-03):
刚接触UMC28nm 工艺,umc_28nm_arm_lib.tar.gz 目录下 y有sc12mcpp140z_base_rvt_c30/c35/c40这3个目录入下图,但是没有找到qrcTechfile 在哪里,而且怎么都是rvt 的呢,也没有找到HVT,和LVT的库。难道是库不全吗,麻烦

网友A:
qrc在TF里面,可能和PR用的tf在一起,也有可能是单独的 这里只是stdcell的库   _base_rvt,当然只有rvt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qrc在TF里面,可能和PR用的tf在一起,也有可能是单独的 这里只是stdcell的库   _base_rvt,当然只有rvt的 ...

谢谢,但是这个TF指的是啥?我前面用tsmc28nm工艺库它是有分别有cbest,rcbest,cworst,rcworst对应的qrcTechFile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但是这个TF指的是啥?我前面用tsmc28nm工艺库它是有分别有cbest,rcbest,cworst,rcworst对应的qrcTe ...

qrc是fab单独提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qrc是fab单独提供的

嗯,了解,谢谢大佬

网友B:
刚流了一个U28的MPW,他的tech lef 是innovus 跑PR的时候用的,qrc tech file 是抽spef 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流了一个U28的MPW,他的tech lef 是innovus 跑PR的时候用的,qrc tech file 是抽spef 用的 ...

这几个文件干啥的我是知道,但是在这个工艺库里都找了下,5中PVT下的lef是有的,抽寄生参数用的QRC文件(qrcTechFile )也有,但是没有找到金属层定义的lef库,这个不会是要自己生成的吧?还有就是每种PVT目录下有很多库,如下图这个,怎么这些命名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呢,怎样确定用哪个压缩包下面的库呢,

网友(2024-01-03):
楼主能分享一下U28的model document吗?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