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插入buffer的问题

楼主(2022-09-03):
请教各位大神,在如图示的黄色三角位置插入buffer怎么操作?ecoAddRepeater只能插入到这个net上的圆圈位置。谢谢!!

网友A:
ecoAddRepeater -term [list $inputTermsofNAND_Num1 $inputTermOfInverter_Num2]

楼主:
引用 网友A:
ecoAddRepeater -term

感谢

网友:
可以Inn界面直接框选load,更简单

欢迎加wx: pr-hao123,拉你进数字后端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