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使用cadence skill创建可以移动点的多边形layout

楼主(2022-09-03):
  使用cadence skill创建可以移动点的多边形layout

  1.初始设置是面积为参数“area”的正多边形,边数N(4,5,6,7, ...)

  2.在编辑状态下鼠标可以移动且只能移动一个点,在非编辑状态下移动整个cell

  3.整个多边形面积需保持不变:邻近的两个点+需要移动的点形成的三角形面积需要恒定

  如下yellow/red是正5边形是移动最上面那个point后的示意图:

要求:简单描述实现过程即可,如用什么函数,怎么拖拽

网友:
PCELL代码里面给每个点加stretch handle的时候,要判断拉伸的方向,即X或者Y,这里可以简单处理一下,除了平行于Y轴的,我们都用X方向,最后在userFunction里面根据面积不变这个要求(点的轨迹方程应该是平行于底边的直线,我们可以作为直线Ax+By+C=0把ABC作为userData传给userFunction)),算出合理的坐标即可。

网友A:
PCELL加stretch handle可以完成,这个需要自己定义userFunction,因为需要保持三角形面积不变,在底边不变的情况下,我们只需要根据高不变,即可算出点的轨迹方程,然后通过该方程设置新的点坐标;还不清楚的话,可以加89363783群。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ELL加stretch handle可以完成,这个需要自己定义userFunction,因为需要保持三角形面积不变,在底边不变 ...

   也就是新建一个stretch功能类似的命令(让移动处在与底边平行、距离等于三角形高度的方向上),有点难度,可以详细一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