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带隙基准中加入了密勒电容以后,如和计算零点

楼主(2022-09-03):
这个是我没有补偿之前计算的极点的大致位置,其中C1~C4分别为每一级输出所并联的电容。问题1:加入了补偿电容以后,如何计算其环路增益,如果按照密勒等效,那么只能得出新的极点的位置,零点被忽略。
问题2:这里采用两级运放,起初想法是想通过提高增益来降低offset,但是运放的增益如果分配,随机分配吗?impossible?

网友A:
没看懂你的计算  怎么感觉你的计算乱来的 Av- Av+代表什么? 怎么还和gm10 gm11有关系的?这里后面已经没有看下去的必要了 感觉分析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你的计算  怎么感觉你的计算乱来的 Av- Av+代表什么? 怎么还和gm10 gm11有关系的?这里后面已经没有 ...

你好,Av-,Av+分别是BG里面的正负反馈,之所以要计算(Av--Av+),是为了计算S域的环路增益,从而求解出极点的位置。另外,是我自己对零点的理解不够,目前问题已经解决。感谢您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