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 sroute not a CUT LAYER错误

楼主(2022-09-03):
在.13工艺下用sroute命令进行power routing,采用OA流程,OA库通过stdcell的tech.lef转换得到,出现了下面的错误,stdcell的电源和其他电源pin都没有被连接,看过lef文件里的Metal1和Metal2都是ROUTING类型,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

Begin option processing ...
srouteConnectPowerBump set to false
routeSpecial set to true
srouteConnectBlockPin set to false
srouteConnectConverterPin set to false
srouteConnectCorePin set to false
srouteConnectStripe set to false
srouteFollowCorePinEnd set to 3
srouteFollowPadPin set to false
srouteNoLayerChangeRoute set to true
sroutePadPinAllPorts set to true
sroutePreserveExistingRoutes set to true
srouteRoutePowerBarPortOnBothDir set to true
srouteStraightConnections set to "straightWithDrcClean"
End option processing: cpu: 0:00:00, real: 0:00:00, peak: 3321.00 megs.

Reading DB technology information...
   *ERROR* LAYER Metal2 is not a CUT LAYER
   *ERROR* LAYER Metal1 is not a CUT LAYER
Finished reading DB technology information.
Reading floorplan and netlist information...
Finished reading floorplan and netlist information.
   A total of 2 errors.

网友:
看一下是不是lef中没有定义m2的via是cut型

楼主:
已解决,是lef2oa转换tech.lef的时候没有加-useFoundryInnovus 和 -refLib,按照DMS的手册转换OA以后问题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