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vm_resource_db 如何遍历

楼主(2022-09-04):
验证小白,请问uvm_resource_db 怎样遍历呢,比如我bind 了一系列的interface,都注册到这个resource db里面,现在对于每一个interface,我有创建一个agent,并且想getinterface

网友A:
系列agent,set时使用*能解决你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系列agent,set时使用*能解决你的问题?

已经set 过了,现在是根据interface 的数量,建立对应数量的agent,然后分别get 一个interface, 说到底还是遍历 db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经set 过了,现在是根据interface 的数量,建立对应数量的agent,然后分别get 一个interface, 说到 ...

好奇怪的需求。
你现在是不知道有多少interface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奇怪的需求。
你现在是不知道有多少interface是吗?

是啊,要做的自动化一些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啊,要做的自动化一些

没具体试过,但是你可以研究一下。看一下uvm的源码,uvm_resource_db有个dump的function,它会遍历所有资源然后打印出来,你可以看看怎么遍历的,稍作改动。

// function: dump
  //
  // Dump all the resources in the resource pool. This is useful for
  // debugging purposes.  This function does not use the parameter T, so
  // it will dump the same thing -- the entire database -- no matter the
  // value of the parameter.

  static function void dump();
    uvm_resource_pool rp = uvm_resource_pool::get();
    rp.dump();
  endfunction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具体试过,但是你可以研究一下。看一下uvm的源码,uvm_resource_db有个dump的function,它会遍历所有资 ...

关键代码还是查找,这个dump顺着resource pool里的rtab找,这么弄效率挺低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关键代码还是查找,这个dump顺着resource pool里的rtab找,这么弄效率挺低的

效率是相对的。
再慢也只是几秒钟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效率是相对的。
再慢也只是几秒钟的事。

前半句同意,后半句取决你遇到的项目有多大,项目成员有多喜欢用config/resource d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