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目前正在学习OTA-C低通滤波器,求助!!

楼主(2022-09-04):
有师兄的一些电路在服务器里,然后我拿来仿真的时候,为什么增益都是负的。单仿OTA而已,跑的ac dc ,工作点都在亚阈值。还是说增益是负的也没关系,不是很理解 目前刚学习这个。

网友:
建议检查一下仿真配置 一些电路上的工作状态 可以肯定一点的就是增益不会是负的 AC仿真是负的话是衰减电路 没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