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问以下cadence ADE L仿真中Node set和initial condition的区别。

楼主(2022-09-04):
请问cadence ADE L仿真中Node set和initial condition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A:
Cadence公司花这么大精力写Help文档真是白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Cadence公司花这么大精力写Help文档真是白写的。。。

最没用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dence公司花这么大精力写Help文档真是白写的。。。

帮助文档不齐全

网友:
好吧,我搬运一下。

网友:
please refer to

K. S. Kundert, The designer’s guide to SPICE and Spectre. Boston: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95.

4.3.5.3 Initial Conditions Versus Nodesets
Nodesets and initial conditions are implemented in a similar manner but their effect is quite different. Initial conditions actually define the initial solution, whereas nodesets only influence it. Also, while nodesets affect both the DC and transient analyses, initial conditions only affect the transient analysis. The transient waveforms start from initial conditions. Nodesets are usually used only as a convergence aid and do not affect the final results (unless the circuit has more than one solution, such as a latch, in which case nodesets act to bias the simulator towards finding the solution closest to the nodeset values).

网友(点评):
你的解答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