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人求助】本研项目《基于RSIC-V的开源SoC芯片设计与架构优化》

楼主(2022-09-04):
本人开学大三,参加了本研项目。暑期经过讨论后,初步拟定,选择以PULP平台上的CVA6 RISC-V core为基础,研究CVA6这个开源的RSIC-V core的验证,跑通tesetbench,再探索FPGA上的验证。最终的目标是放到FPGA上进行性能验证。
导师让我先学习体系结构相关的知识,同时根据CVA6的GitHub链接自己研究。
CVA6:GitHub - openhwgroup/cva6: The CORE-V CVA6 is an Application class 6-stage RISC-V CPU capable of booting Linux
verification environment:GitHub - openhwgroup/core-v-verif: Functional verification project for the CORE-V family of RISC-V cores.
Introduction — CORE-V Verification Strategy documentation (openhwgroup.org)
目前基本上大致过了一下体系结构的内容,还算比较好理解。但是我在研究GitHub上的README,以及上述第三个documentation的链接时,遇到了很大的困难。文章中各种UVM、Simulator、Compiler、Testbench、RTL之类的眼花缭乱。即使我跟着它的guide,成功运行了hello world,但是从头到尾,我并不知道每一步都在干什么。
在此我想请教论坛的各位,如果我想系统地学习一下上述的这些知识,应该看哪方面的书籍或课程?
我已经联系过导师,导师给我的回复是“网上有很多用法介绍”。但是我现在连学习的方向都十分迷茫,无从下手,更遑论研究了。
先感谢各位的耐心回复和指导了!谢谢!

网友:
个人看法:
1、如果只是简单跑流程,为何使用cva6,何必把自己搞复杂了,体系架构课本只是让你了解CPU的指令架构,微架构设计需要存储理论、总线理论、CDC理论等
2、如果只是跑C code,个人不建议去了解底层硬件仿真平台,而是学习linux下的软件编译、链接及加载流程和模拟器,这需要软件架构等相关理论,比如堆栈的深度和进程调度
3、若想了解硬件仿真平台,那就从简单的verilog/system verilog硬件描述语言及python等脚本语言开始学习,然后再学习UVM

每个单项都需要时间来学习沉淀,找好方向,然后打牢基础!从题目来看,方向应该是前端设计(更具体点应该是CPU内核的优化)!找机会加入一个学习团队,例如香山一生一芯计划,目标和分工明确,导师认真负责,这样对自己的成长会更有利些!

网友(2022-10-14):
我也是刚大三。之前从集创赛的ARM赛题入手,从cortex-M0开始慢慢了解体系结构设计。最近在写CPU,就在大量找RISCV的开源处理器设计,看到cva6le。不过因为自己不太会sv和不是主要搞验证的,就放弃了。如果你要搞处理器设计和体系结构的话,就像上一层楼说的一样,选个方向。建议从小的项目入手。如果一开始项目比较大,而且是sv的话,可能就会向你说的一样“眼花撩乱了”。共同进步吧

网友:
课题太大了,可以先不要着急确定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