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verdi行间距

楼主(2022-09-05):
不知道改了点啥,行间距变成双倍了,请问怎么改回去,看代码好不方便  (没开active annotation    X)

网友(2023-09-11):
我也变成这样了,怎么办,up你有解决嘛

网友(2023-11-20):
蹲一下,我也是

网友:
是不是按到x键了?

网友:
菜单栏Source/Parameter Annotation取消

网友:
我也遇到了,不过就是annotation设置里的问题,试一试Source/Upper Annotation/AMS Annotation取消

网友(2024-12-19):
我也遇到了,是annotation设置里的问题,Source/Upper Annotation/Power Aware Annotation取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