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Tran仿真断点续传

楼主(2022-09-05):
转载——原文链接如下
Tran仿真也可以“断点续传” (qq.com)
最近刚刚Get到的新技能,Tran仿真的“断点续传”功能。
大规模电路的仿真时间非常长,动辄就需要一个星期,如果中途因为某种原因中断,怎么办?此时有2个选择,
  • 重新跑,前面的仿真就浪费了;
  • 我们也可以在原来的基础上“继续跑”,有点“断点续传”的意思。

第一次仿真的时候需要设置:
Tran-Option-State File的“SAVE_RESTART PARAMETERS”部分参数。这里有3个选项,saveclock、saveperiod、savetime,都可以用,三者之间有细微差别,如下:
  • saveclock和saveperiod:这两个差不多,每隔一段时间(所设置的参数)存一次状态数据,新数据会覆盖旧数据。
  • savetime:这个参数就要稍微高级点了,可以设置多个时间点,仿真器会将各个时间点对应的的状态数据都存下来。这样带来的好处是,下次“断点续传”仿真的时候可以选择不同的起始时间点。

本例中,我设置的是saveperiod,即每隔1us就存一次状态数据。由于某种原因,仿真在中途(本例为80us)中断,或者第一次仿真的时间不够长,这时候希望能够在第一次仿真的基础上延长仿真时间,进行第二次仿真。将之前存储的文件state_0404的绝对路径贴在“recover”栏,见下图:

这下就可以继续跑了,我们来看看效果,杠杠滴!

网友:
学习了,谢谢,对于跑pll,很实用

网友:
不得不说,你真是个淫才。
其实,也可以在Setup--->Environment--->Option--->Save State & Reconvery 选Y也是可以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