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0.18工艺LVS识别不出来PIN

楼主(2022-09-05):
TSMC0.18工艺LVS识别不出来PIN,怎么解决?求助!

网友A:
看LVS rule file,没记错的话,Label有自己的单独的层次,不是使用PIN层打label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LVS rule file,没记错的话,Label有自己的单独的层次,不是使用PIN层打label

谢谢,rule file 里面搜索什么关键字呢

网友:
SMIC 40nm 工艺,用的M1 label 这个层次。推测SMIC018的工艺,应该也是使用M1 label这个层次。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rule file 里面搜索什么关键字呢

搜索  TEXT LAYER 试试看

网友B:
MnTXT层呢 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MnTXT层呢 可以试试

当前工艺下没有MnTXT这层

网友:
解决了吗,问一下

网友:
在drc rule或者lvs rule里面搜索下,port layer就知道了。smic工艺的pin  label 可以直接用相应的金属层如metal1 metal2 meta3....... ,也可以用MnTxt metal1 , MnTxt metal2, MnTxt metal3.....

网友(2024-12-19):
感谢,我也是想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