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a如何表示三态门

楼主(2022-09-05):
如何用veriloga(注意,不是veriloga-HDL,是verilog-A)表示三态门?重点是如何表示高阻态

楼主:
补充:如果我2个三态门的输出(Y,inout型)相接在一起,一个输入A,一个输入B,控制信号相反,用model进行仿真时,Y跟随控制信号相应输出A和B。但是替换成va后,则会显示输出短路,何解?
FATAL: The following branches form a loop of rigid branches (shorts) when added to the circuit:
       I1 : Y_flow (from Y to 0)

网友:
如果en大于阈值,则输出正常逻辑
如果en小于阈值,则输出端口电流为零

网友:
simple switch verilogA  code

module simple_switch(in, out, tp);
input   in, tp;
output     out;

electricl     in, out, tp;
parameter   real   vth =0.4;
real        vout

analog begin
  if (V(tp) >= vth) begin

      vout = V(in);

      end else
       vout = 0;

V(out) <+ vout;

end

endmodu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