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关于使用synopsys工具同时插扫描链和BSD结构后进行ATPG的问题

楼主(2022-09-05):
求教各位大佬如何使用synopsys的工具将扫描链和BSD结合起来然后做atpg啊,感觉user guide上关于这两部分都是独立的,主要是涉及到以下的一些问题:
1. bsd和scan及atpg的流程有什么顺序要求吗?我尝试了先插入扫描链,然后插入bsd,然后跑atpg,但是覆盖率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很多故障都分成AU了。而且插入bsd的时候并不会生成test protocol,再做atpg的时候应该是不能用之前插扫描链的时候生成的test protocol的吧,这里需要怎么做处理呢?
2. 如果先插扫描链然后做atpg,然后再插bsd结构,那么中间atpg生成的pattern应该怎么做处理呢?直接用应该是不能用的吧?
3. 插扫描链的时候电路里就已经有pad了,定义dft signal的时候也是hook up到pad的output或者input上的,那atpg的时候要考虑pad上的故障吗?好像是会影响覆盖率的
4. scan相关的端口,例如scan in、scan en、test mode等一般都是需要上bsd chain的吗?如果想复用function 端口做si so,在bsd的时候需要做设置吗?
欢迎各位大佬指点,感激不尽!!

网友:
1. 一般是先插bsd,然后再scan,最后ATPG
3. 默认会考虑pad上的fault上的,你可以报告fault看看。
4. 控制进入DFT mode的IO不要bsd,晶振IO不要bsd,模拟IO无法bsd

想复用function 端口做si so,在bsd的时候需要做设置吗?---->没用过bsd,tessent可以指定参数,然后工具会插入复用的逻辑,hookup上去即可,当然也可以自己ECO进行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