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rom窗口怎么读取键入的值

楼主(2022-09-05):
又来麻烦大家了,已经写好了一个窗口,想实现键入特定的值,点击apply,然后load对应的函数。问题是怎么能检测到我点击apply的这个操作。还有这种类似的问题可以从那

procedure(asd()
myInt=hiCreateIntField(
?name 'countApple
?prompt "Count of apple (0..5)"
?value 4
?defValue 1
?range '(0 5)
)
hiCreateAppForm( ?name 'myCreamForm
?formTitle "Super Market"
  ?fields list( myInt )
?help "cream" )
hiDisplayForm('myCreamForm)
let((a)
a=myCreamForm~>countApple~>value
if(a==3
then leHiMarkNet()
else print("it is nil" )
         printf("%L" a)
);endif
);endlet
);endprocedure
asd()

楼主:
点击ok可以判断键入值,从而load 对应函数,但是apply还是不能触发判断。

网友A:
读取的值=myInt~>value并且from代码里面去掉?value 3,不去掉的话读取的值会一直是3,cadence help 里有hiCreateIntField()的详细用法,以我的见解应该是hiCreateIntField()没用好,我给你截取了他的参数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读取的值=myInt~>value并且from代码里面去掉?value 3,不去掉的话读取的值会一直是3,cadence help 里有hiC ...

好像说了,又好像什么都没说。键入值的读取可通过 myCreamForm~>myInt~>value 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