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加载指定的display.drf文件

楼主(2022-09-05):
        Virtuoso每次都是自动加载工艺库里的display.drf文件, 请教如何加载指定的display.drf文件?
      论坛里的方法都试了,不行(链接:https://bbs.eetop.cn/thread-319627-1-1.html

网友:
我大概知道你什么意思。如果是library自带的库,layout designer最后都需要手动改的,因为需要attach。如果是schematic设计,就不需要。直接改成us_8th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