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ran仿真反复重新开始——Maximum value achieved for any signal of each quantity

楼主(2022-09-05):
POR电路跑蒙特拉洛时遇到的问题。跑上下电过程的tran仿真,仿真失败。查看output.log发现每次tran仿真快结束时,就会出现以下字段,然后重新开始跑tran仿真,有大佬遇到过这种问题吗?
Maximum value achieved for any signal of each quantity:
V: V(114.1122.M3:int_g) = 2.535 V
I: I(V23:p) = 6.681 mA
If your circuit contains signals of the same quantity that are vastly different in size (such as high voltage circuitry combined with low voltage control circuitry), you should consider specifying global option ‘bin_relref=yes'(是否是因为电路中既存在3.3V管子又存在2.5V管子??)

网友A:
这个信息正常的tran仿真也可能会报告。它只是给出在tran仿真中电压与电流的最大值,这个最大值与reltol的乘积会用于判断每一步电压与电流迭代计算是否收敛。如果电路中存在很高的电压信号(比如用弱电低压电路控制强电高压电机的场景)或者出现很大的电流(比如某些不恰当的理想模型出现远高于正常电路的电流值),在那之后的tran分析每一步的计算的电压或电流误差就可能会比较大,这对于某些高精度电路的仿真结果就可能不再准确。

至于tran分析重新开始, 应该和别的原因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信息正常的tran仿真也可能会报告。它只是给出在tran仿真中电压与电流的最大值,这个最大值与reltol的乘 ...

我遇到的第一个点是因为我电源是上下电的,但是控制信号一直是高压,所以在gate端总报这个问题,我把控制信号改成和电源一样有上下电过程的就好了。
至于反复重新跑tran仿真我也没有找到原因。

网友(2024-05-24):
引用 楼主:
我遇到的第一个点是因为我电源是上下电的,但是控制信号一直是高压,所以在gate端总报这个问题,我把控制 ...

其实如果你确认你不同耐压的管子每端承受的电压都可以接受,忽略这个警报也行,感觉控制信号一直给高压可能更好,更符合实际情况?实际上控制信号可能会有上拉或者下拉的嘛……

网友B(2025-05-26):
所以这个you should consider specifying global option ‘bin_relref=yes'在哪里设置呢?好像没找到

网友(2025-09-15):
引用 网友B:
所以这个you should consider specifying global option ‘bin_relref=yes'在哪里设置呢?好像没找到 ...

请问你找到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