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综合,UPF,The target_library does not contain an inverter[已解决]

楼主(2022-09-06):
在做DC综合的时候,不载入UPF可以正常综合,但是载入UPF文件后再综合,会报错

请问各位大佬这是什么原因,怎么解决

网友A:
Power Cell里没有1V 2V的反向器Library

楼主:
引用 网友A:
Power Cell里没有1V 2V的反向器Library

1,2V的反相器不是很常见的Cell吗,请问工艺库为啥会没有这种常见器件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1,2V的反相器不是很常见的Cell吗,请问工艺库为啥会没有这种常见器件呢
...

可能你的库不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你的库不全吧

我看其他帖子说做UPF需要特殊库,请问TSMC 40nm中做UPF的特殊库是怎么命名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其他帖子说做UPF需要特殊库,请问TSMC 40nm中做UPF的特殊库是怎么命名的
...

具体怎么命名的我不知道

可能是Power Slash Library或者是Power kit Library

库里应该是有Retention Register、Power Switch、Isolation Cell、Level Shifter之类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怎么命名的我不知道

可能是Power Slash Library或者是Power kit Library

好的。谢谢你

网友B:
脚本都不贴,怎么debug啊,
1vstd.db 2v.db etc都要设置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脚本都不贴,怎么debug啊,
1vstd.db 2v.db etc都要设置上。

不好意思,以后一定注意
上图是我设置路径的脚本和工艺库中的.db文件,请问您的意思是还需要添加其他.db吗,还是怎么修改脚本

网友B:
你这自己写的flow?感觉完全是错的啊。
dc不走topo flow的话,target_library 一般就只设置wc.db。你这bc/wc/typ.db全设置进去了?

带upf的综合,target_library 设置wc_voltage1.db wc_voltage2.db wc_lvl.db
在设置上:
set_voltage voltage1 -object_list $PGNETNAME1
set_voltage voltage2 -object_list $PGNETNAME2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自己写的flow?感觉完全是错的啊。
dc不走topo flow的话,target_library 一般就只设置wc.db。你这bc/w ...

问题解决,非常感谢你!我刚刚接触这块知识,会继续努力学习的!
我还想再问您一个问题,就是有类似pmk这种做UPF的专门库吗,有的话不加这种库和加了这种库在综合时有什么不同?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非常感谢你!我刚刚接触这块知识,会继续努力学习的!
我还想再问您一个问题,就是有类似pmk这 ...

带UPF pmk.db综合就会多出些level shift cell ,iso cell etc ,不带就没有。PR工具也能自动加,看自己想怎么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带UPF pmk.db综合就会多出些level shift cell ,iso cell etc ,不带就没有。PR工具也能自动加,看自己想 ...

好的!谢谢您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