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网表后仿请教

楼主(2022-09-06):
第一次做网表后仿,以前没接触过,希望有大佬指点一下,先谢谢各位了。第一个问题:网表后仿是要回归所有case么,还是只需要跑通一个数据流case就可以了?

第二个问题:如果case pass后是需要再去看波形么?请问具体是看什么呢?
第三个问题:case pass了,波形也看了没有x态什么的,就可以认为后仿完成了吗?

网友A:
1,不需要回归所有case,可选取的后仿用例主要关注异步路径,模拟IP时序,时钟复位等的检查;2,是否看波形取决于cass pass的标准,如果验证平台pass的标准或信息打印足以证明没问题,可以不看波形,当然,可以选个别用例部分波形看看,多一层检查总不是坏事;3,编译报告,仿真报告,sdf报告都要认真检查没问题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不需要回归所有case,可选取的后仿用例主要关注异步路径,模拟IP时序,时钟复位等的检查;2,是否看波形 ...

十分感谢!

网友B:
第一个问题:根据自己项目大小,如果仿真很慢,那就跑一个case,重点关注启机步骤和阶段,以及clock切换等;
第二个问题:如果有些信号不是通过pass来查看的,那就看看波形吧
第三个问题:得看pass的门槛,有的异步处理之类的还是最好看一下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问题:根据自己项目大小,如果仿真很慢,那就跑一个case,重点关注启机步骤和阶段,以及clock切换等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