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SPICE切换SPECTRE的关键词对照。

楼主(2022-09-06):
hspice里面用的accurate和probe这样的设置,在spectre里面不支持,这要替换成什么关键词,可以指点一下么?谢谢

网友:
option accurate 可以对应spectre tran分析中的 errpreset=conservative

.probe 命令在spectre中也可以支持,需要加一句simulator lang=spice, 即

simulator lang=spice  //start hspice/spice statments
.probe ...

simulator lang=spectre // start spectre format statme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