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使用L键打label不显示名字

楼主(2022-09-06):
使用快捷键L打label时,点attach键(如图1),打出来的label不显示(如图2),只有全选的时候才能看出来它的存在(如图3),如果不attach,移动PIN角的时候,label不会动,会把label丢掉,用v键连在一起,label也会出现肉眼不可见的情况
有朋友能帮忙看一下怎么解决吗?

1

1

2

2

3

3

网友:
pin name选了吗?

网友:
按一下E,里面有一个Pin name,勾上试试。

网友:
DISLAPY OPTION 里勾选pin name
快捷键不是e就是p来着

网友(2024-09-27):
不选attath,先把label放好位置,在create pin from label。就行

网友(2025-08-22):
太怪了,我打的VDD label有的显示,有的不显示,按E选上pin name之后全显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