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求助ubuntu安装vsc、verdi

楼主(2022-09-06):
我按照网上教程最后激活用命令lmg_synopsys提示未找到命令,请问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改了之后现在又提示这个错误了

网友A:
成熟的centos/redhat不用,折腾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成熟的centos/redhat不用,折腾啥啊

请问您知道我这个问题出现的解决方法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您知道我这个问题出现的解决方法吗

看着像权限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了之后现在又提示这个错误了

创建一个 /usr/tmp/.flexlm文件夹,然后修改权限就行了

网友:
首先你的.flexlm文件要创建,创建完里面配置好环境变量要source .flexlm一下,环境变量才能生效

网友:
我是参考他的博客配置的,可以成功运行了,链接放在下面仅供参考
https://blog.csdn.net/qq_4173547 ... 1001.2014.3001.55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