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EMOS LDMOS

楼主(2022-09-06):
为什么通常DEMOS可用于analog应用;而LDMOS使用一般作switch;

网友A:
DEMOS的L可调,LDMOS由于针对导通电阻做了优化,L不可调,所以一般DEMOS用作模拟使用,LDMOS用作开关使用。还有就是,工艺厂通常对DEMOS的建模会更详细,更方便模拟使用,LDMOS的建模不太精细,因此容易出现仿真的收敛问题

网友(2023-01-03):
引用 网友A:
DEMOS的L可调,LDMOS由于针对导通电阻做了优化,L不可调,所以一般DEMOS用作模拟使用,LDMOS用作开关使用。 ...

通俗易懂

网友(2024-01-30):
通俗易懂,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