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使用hiAddField将一个field添加到已经创建好的form中?

楼主(2022-09-06):
如题,cadence的help中没有例句,看不太懂说明,有没有使用过这个函数的朋友讲解一下怎么使用?

网友A:
添加之前删除以前已经存在的field,然后按照下面方式添加,其参数跟创建Form时差不多,加一个用hiAddField,加几个用hiAddFields,还有问题可以加89363783群

        hiDeleteField( theForm 'fieldSymbol )
                hiAddField( theForm
                        list( hiCreateComboField(
                        ?name                'fieldSymbol
                        ?items                choices
                        ?value                defValue
                        ?editable        editable
                        ) 100:70 150:30 0 )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添加之前删除以前已经存在的field,然后按照下面方式添加,其参数跟创建Form时差不多,加一个用hiAddField ...

不能保留已经存在的field,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再添加新的field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能保留已经存在的field,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再添加新的field吗?

删除同名的即可,其它的可以保留,不受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删除同名的即可,其它的可以保留,不受影响

我之前按照你这样的方式试过,我没有删除之前的field,然后新建了一个intfield,这个intfield可以显示它的prompt,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显示不了输入框。写法是这样的:
hiAddField(
    TheForm
    hiCreateIntField(
      ?name ‘NewField
      ?prompt “Input”
    ) 10:10    10:10    200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之前按照你这样的方式试过,我没有删除之前的field,然后新建了一个intfield,这个intfield可以显示它 ...

注意dimension定义,你这个field定义的宽度太小,我们的宽度至少应该比prompt width大,dimension第一个坐标表示field左上角,第二个坐标表示field的长宽,第三个位prompt width,你这里宽度为10,比prompt width 200小,肯定看不到输入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dimension定义,你这个field定义的宽度太小,我们的宽度至少应该比prompt width大,dimension第一个 ...

好的,谢谢!我会儿改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dimension定义,你这个field定义的宽度太小,我们的宽度至少应该比prompt width大,dimension第一个 ...

试过了,搞定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