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AR ADC LMS算法的应用双转换ODC以及split型 matlab实现

楼主(2022-09-06):
刚开始做的小白请教下大佬们,基于双转换ODC或者split 结构的SAR ADC应用LMS算法根据误差调整权重,并没有实现像论文那样的收敛效果,仿真14bit出来的结果SNDR只提升了几个dB。增大迭代次数仍然变化不大。代码参考Wenbo Liu A 12-bit, 45-MS/s, 3-mW Redundant Successive-Approximation-Register Analog-to-Digital ConverterWith Digital Calibration

增大LMS步长所得到的迭代结果也并没有什么改变。。
想请教大佬们我这种迭代方法哪里出现了问题,以及如何恢复到80dB以上的SNDR(蓝线)?
对于dither的注入也不太清晰,现在用2bit伪随机码按照论文中产生37.5LSB,25LSB,12.5LSB.那负的dither是对2bit伪随机码取反还是直接对产生的LSB取负?

网友A:
校准前SNDR只有50dB左右?然后想校准到80dB以上?要确定电容的mismatch允许校准到80dB吧。另外,请问哪篇论文有介绍dither注入的,Wenbo Liu这篇论文没有提dither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校准前SNDR只有50dB左右?然后想校准到80dB以上?要确定电容的mismatch允许校准到80dB吧。另外,请问哪篇论 ...

同求,我的理解是可以在内嵌DAC中加入,引入一个±0.5LSB RMS的热噪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弄了极端的mismatch,确实忽略了电容失配的限制,但是我弄1%的失配之后SNDR仍然在60多左右,就不太清楚 ...

你不是说伪随机的dither吗?Liu的论文里我记得dither应该是固定的吧

网友:
能把模型代码共享出来看看么??

当年都这篇文章完全读不懂是啥,也没有人可以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