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层次化寄存器模型找不到sequencer

楼主(2022-09-06):
求助寄存器模型的问题把两个uvm_reg_block放到一个uvm_reg_block中,然后再sequence中调用内建的reset  sequence   uvm_reg_hw_reset_seq,报了错:

这两个uvm_reg_block对应的是不同的uvc agent,我在test中已经指定了不同的block对应不同的uvc agent的sequencer,是不是这种不同总线的uvm_reg_block不能集成到一个reg_model中?

网友A:
那就分开做呗
rst_seq.model = block1
rst_seq.start(seq1)
rst_seq.model = block2
rst_seq.start(seq2)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分开做呗
rst_seq.model = block1
rst_seq.start(seq1)

所以是因为层次化寄存器不能按照我的那种方法实现是吗?

楼主:
顺带着上传一个ralgen的说明文档~202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