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运放失调,斩波仿真

楼主(2022-09-06):
运放如下,请问各位大佬,加斩波后3sigma在3.1mv附近,可能会是什么原因

网友:
同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斩波之后,仍然可以仿出失调,不是被调制了吗?

网友:
自己加个直流失调仿一下看看有没有抑制效果,再怎么差也不会这么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