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八相时钟走线技巧

楼主(2022-09-06):
在HDMI RX设计中(6Gbps或以上),CDR需要用到8相时钟,为了减小时钟走线的寄生导致的延时和其它非理想特性,在布线时,八相时钟的走线有何特殊考量?

或者,有哪些guideline可供参考,谢谢。

网友A:
楼主现在转到serdes方向了吗?提供一种画法: 用M3走时钟线,M1/M3/M5做上下左右的屏蔽,但左右屏蔽拉开距离。八个时钟相位依次按1-2-3-4-5-6-7-8-1走9条线,其中两侧的线1金属宽度减半,并取最小宽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现在转到serdes方向了吗?提供一种画法: 用M3走时钟线,M1/M3/M5做上下左右的屏蔽,但左右屏蔽拉开距 ...

两个问题:

1,屏蔽线M3是只在最外围画一条,还是每个时钟线两侧都要画?屏蔽线M1和M5是floating,还是接GND?
2, 1分为两根画在最外侧,这样做是为了什么?会不会与其它7条时钟造成mismatch?1/2,3/4,5/6,7/8分别是差分对吗?
是否有示意图供参考,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个问题:

1,屏蔽线M3是只在最外围画一条,还是每个时钟线两侧都要画?屏蔽线M1和M5是floating,还是 ...

保证8 phase的环境完全一样,是为了减小skew,如果可以应该让8个phase(0°,45°,90°...315°)组成首尾相连的环.但实际版图是平面的没法做到。用地线屏蔽,是为了减小串扰,如果周围没有干扰也可以不屏蔽。
屏蔽也带来坏处——增大了寄生电容。
每根线都屏蔽比较占面积。如果不在意功耗面积,可以每根线都屏蔽。
具体看实际需求。
时钟速率超过5G时不知道是否还有效。

网友:
我倒是画过PLL出来接CDR的八根线,这八根线不怕寄生大小,就怕寄生不一样,所以考虑八根线的寄生大小一样,所以周围环境要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