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

楼主(2022-09-06):
在SAR ADC中,高温和ff工艺下转换异常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为什么monte carlo跑了十个点也出现了转换异常情况。这个ADC是提取后仿验证的,该怎么去找内部电路的问题勒,求助大佬们

网友A:
是不是比较器亚稳态的问题?

楼主:
因为是后仿参数仿真的,还没有追朔到里面电路找原因,这个ADC是layout转工艺来的,感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比较器亚稳态的问题?

因为是后仿参数仿真的,还没有追朔到里面电路找原因,这个ADC是layout转工艺来的,感谢大佬

网友B:
方法1:后仿真也可以看结点波形的,仿真时可保存部分关键结点(提取寄生时以电路结点命名即可);2:提取No RC的寄生参数,可以把部分电路用前仿网表,部分用后仿真网表,很容易排查问题点。如果No RC的后仿真转换正常那就是走线寄生电阻或寄生电容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方法1:后仿真也可以看结点波形的,仿真时可保存部分关键结点(提取寄生时以电路结点命名即可);2:提取No  ...

首先感谢大佬的回复,如何结合前后仿的网表,我这边是直接提的c+cc结果常温正常高温异常工艺角ff也转换错误,可能考虑mos阈值降低,导致电流泄放。提取no rc的话误差就非常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