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亚采样锁相环的亚采样鉴相器和电荷泵问题求助

楼主(2022-09-06):
刚开始学习亚采样锁相环,看了几篇论文,下面是我截的几张图

亚采样鉴相器sspd

亚采样鉴相器sspd
                                                                                      亚采样鉴相器sspd

亚采样电荷泵sscp

亚采样电荷泵sscp

                                                                                        亚采样电荷泵sscp

采样波形

采样波形

                                                                   采样波形

sspd_and_cp

sspd_and_cp

有个疑惑,当FREF与VCO相位差为零时时,采样得到的信号VSAMP与VSAMN的电压差不是最大吗?例如如下图所示
电荷泵在应该不工作的时候反而全力工作。很不解。

还是说应该采集正弦波信号吗?求解。

楼主:
还是说像这样直接采集压控振荡器输出的正弦波信号,但是担心负载对压控振荡器的频率有影响,输入输出都是摆幅很大且是正弦波的缓冲器有没有建议啊啊

网友:
方波理想都是0 1信号,采样不出来吧。可以VCO输出加一个只减小摆幅的缓冲器,不改变正弦波形

网友:
没错,就是正弦波或者是经过buffer的近正弦波,subsampling增益和VCO波形斜率有关,完全是方波就不太对了

网友A:
“当FREF与VCO相位差为零时时,采样得到的信号VSAMP与VSAMN的电压差不是最大” 这句话无法理解,当相位差为零时,此时采集到的VSAMP和VSAMN电压是一样的,电压差为最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FREF与VCO相位差为零时时,采样得到的信号VSAMP与VSAMN的电压差不是最大” 这句话无法理解,当相位差为 ...

那句话的下面那张图就是说明了这个问题。当采集方波时,由于采样电阻和采样电容构成的低通滤波器,实际采集点的电压波形近似为正弦波,但是REF和VCO相位差为0时,在REF上升沿或下降沿时,一个采样电压为最大值,另一个采样电压为最小值,而不是相等的中间值。
现在在想靠负反馈使REF和VCO存在一个静态相位差,使得采样电压相等,不知道我的想法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