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差分对匹配

楼主(2022-09-06):
我有一个数量10,fingers是2,匹配这一块我匹配的是AABBAABBAA  BBAABBAABB  遇到的问题是俩mos管共s,我放的dummy的参数和mos一样,但是dummy就无法和mos管共d,请问这个这种情况我该咋解决?

网友:
dummy管不应该栅源漏极都连在一起吗?,然后接地或者接VDD?且不能与实际电路的mos管相连吗?

网友:
不要源漏共用吧

网友:
需要匹配的MOS管之间最好不要公用S/D,如果实在需要的话,Dummy管也要和最边缘的MOS共用S/D。

网友:
上面两个说的都没错,  如果你的A与B都要共用D/S的话  那么边缘的Dummy也要共用靠近A/B的一端,保证所有的DIFF的间距是一致的,这个时候的Dummy除了共用的一端外其他均接地。 如果你的A与B没有共用D/S的话,那么这个时候的Dummy是四端接地的器件。

网友:
dummy管也要共用,除了衬底接地其他三段都接一样的电位

网友:
建议不要源漏共用,不差这点面积

网友:
把s放两边,d放中间

网友:
对于匹配的管子   要么全部分开   要么全部合并    包括dummy     不过像这样finger=2的  那就将接VDD或者GND的放外边  方便合并dummy    如果是差分对管   就要和电路讨论把dummy合并上去可行不可行   不然就全部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