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工作在饱和区的MOS管用作电流源时,栅源电压恒定,漏源电压为啥变小啊??

楼主(2022-09-06):
工作在饱和区的MOS管用作电流源时,栅源电压恒定,漏源电压为啥变小啊??

网友A:
没有你这么用的,偏置电流都是靠镜像了Bias电流源的电流给电路提供dc点的。另外MOS管的漏源电压不算强源电压点,Vds超出的电压(Vds-Vdsat)认为是可变的,要受电路其它部分的控制,你电流的增大,上部分的电路需要更大的压降,不可避免下管的Vds就被压低了。

网友B:
因为上面的管子也需要更大的Vgs来流过增长的id

网友C:
这不是基本知识点之一的沟长调制吗

网友:
电流和vds也是有关系的

网友D:
你估计哪里搞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上面的管子也需要更大的Vgs来流过增长的id

您的说法我是赞同的,不过我有一个疑问,我在扫描尾电流源的宽度时(从30u扫描到80u,扫描的同时仿真了电路图中每个管子的region都是饱和区2)发现上面两个管子的栅压变化的很小(633-636mV),源极电压变化很大,这是为啥??更大的Vgs为啥这里不能通过增大Vg??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不是基本知识点之一的沟长调制吗

我刚开始也按照沟长调制思考的,电流变大,漏源电压变大,但是不对,因为沟道长度调制说的是工作在饱和区的MOS,漏源电压(自变量)变化的时候,电流如何变。
这里问的是宽长比的变化作为自变量,漏源电压和电流(因变量)怎么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估计哪里搞错了。

应该是没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你这么用的,偏置电流都是靠镜像了Bias电流源的电流给电路提供dc点的。另外MOS管的漏源电压不算强源电 ...

感谢大佬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