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已解决

楼主(2022-09-06):
已解决

网友:
电感是1个环路形成的;信号和GND之间的回路大小决定了电感大小;
单纯增加信号的bonding wire数量是不够的;

网友A:
一个pad上能打多根bonding 吗?
封装时1个pin对应版图上多个pad吧,虽然电感由环路决定,但是bonding这一段的电感占比还是蛮大的,多个bonding对于减少电感还是有帮助的,尤其是对于大功率走线来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pad上能打多根bonding 吗?
封装时1个pin对应版图上多个pad吧,虽然电感由环路决定,但是bonding这一段 ...

我也感觉是这样

网友B:
封装时1个pin对应版图上多个pad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封装时1个pin对应版图上多个pad

好的谢谢前辈指点

楼主:
知道了谢谢前辈们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前辈指点

客气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