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关于开关电源带载掉电的提问

楼主(2022-09-06):
最近测试一款开关电源IC,输出1.2V带载2A时输出掉到了1v,请各位路过的大佬指点一下,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万分感谢

网友A:
试试负载降低,比如1A,或者100mA看看输出,或者将输入电压升高,再看看输出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负载降低,比如1A,或者100mA看看输出,或者将输入电压升高,再看看输出电压 ...

这种调整是有用,但是这款产品额定3A,这种掉电应该是IC本身的问题,但是不知道怎么去排查

网友B:
环路不稳、最大占空比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环路不稳、最大占空比等

好的,谢谢

网友:
开尔文测试输出电压

网友C:
大佬,有开关电源参考的论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佬,有开关电源参考的论文吗

论坛里面搜,有好多,后面把我搜集的一些论文分享出来给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