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的档位切换的delay延时实现

楼主(2022-09-07):
LDO电压档位切换时,电压需逐渐从原始档位切换到目标档位,且切换时间需要>100mS(负载能力足够,未限流)如:当前电压档位为VSET=000 1.8V 当输入变为VSET=001 2.0V时,VOUT的电压需如下变化
求求大家,看看有什么思路

网友A:
reference驱动能力做小,然后挂上一个大电容,挡位切换后会慢慢充起来,选取合适的时间常数即可。感觉是很可靠,就是会消耗面积。

网友B:
可以用数字信号来控制,这样时间也能精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reference驱动能力做小,然后挂上一个大电容,挡位切换后会慢慢充起来,选取合适的时间常数即可。感觉是很 ...

我目前就是这样做的,但是PSRR很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数字信号来控制,这样时间也能精确

数字信号具体是控制什么比较好做呢?控制反馈电阻?或者功率管的个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数字信号具体是控制什么比较好做呢?控制反馈电阻?或者功率管的个数?
...

就是控制多长时间后改变你的vref的bit 即一开始为000  100ms后变为001

网友:
如果想要中间态的缓慢斜坡,可以降三位修调档位扩展,比较到10bit,低7位,可以用数字方式,用一个较低时钟打拍增加,实现线性的输出增加;要达到大于100ms,就是频率小于10Hz,7bit共128步进,打拍频率要小于1.28K;每一个步进增加0.2/128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