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使用gm/id设计两级运放,下方nmos管消耗了全部的VDS

楼主(2022-09-07):
我使用gm/id 设计两级全差分运放,如图所示,按理来说设计预计下方nmos管分配300mV的Vds,上方每个管子大概分配200mV电压,但是仿真出来,nmos消耗了全部的Vds,1.2v电压

网友:
檢查一下你PMOS跟cascode PMOS的size吧,
上面兩顆PMOS都壓到了

或是你的bias current是你圖上所顯示的值嗎??
這些地方檢查一下應該可以解決

网友A:
缺少共模反馈,导致部分管子没工作在饱和区

网友B:
感觉你这个有点问题啊,电源电压这么低,跌了这么多管,电流也很大;建议你降低电流,让管子工作在亚阈值区,应该就可以了。否则你这工作在饱和区条件不能满足。也就是如果所有管子工作在饱和区,VDS要大于VTH的,肯定满足不了1.2V这个条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缺少共模反馈,导致部分管子没工作在饱和区

请问我只要设计这种折叠共源共栅,一定需要共模反馈凯来确保拥有保证mos管工作在饱和区的VDS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你这个有点问题啊,电源电压这么低,跌了这么多管,电流也很大;建议你降低电流,让管子工作在亚阈值区 ...

我感觉1.2v足够了,电流是依据GBW(决定gm),gm/id=10确定的

网友C:
全差分没有共模反馈,很容易就跑线性区了
1.2V玩这种套筒式的,几乎就没啥摆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全差分没有共模反馈,很容易就跑线性区了
1.2V玩这种套筒式的,几乎就没啥摆幅了 ...

我也觉得1.2V电源电压比较低,但是我x现在练手的是14nm的mos管,1.5V感觉是极限了。我去加上共模反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我只要设计这种折叠共源共栅,一定需要共模反馈凯来确保拥有保证mos管工作在饱和区的VDS吗?
...

如果只闭环工作可以不用加直接闭环仿真,如果要开环工作要加CMFB。闭环仿真获取开环参数可以采用直流闭环,交流开环或者iprobe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闭环工作可以不用加直接闭环仿真,如果要开环工作要加CMFB。闭环仿真获取开环参数可以采用直流闭环 ...

好的,谢谢,我就是开环仿真,已经学会了。我的问题在于设计偏置和尺寸有问题,并且应该加上共模反馈电路,特别是全差分运放。

楼主:
完整电路(共模反馈,差模放大,偏置)

网友D:
1.2V的电压,stack了5层mos管,还怎么工作在饱和区,除非你的W/L极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1.2V的电压,stack了5层mos管,还怎么工作在饱和区,除非你的W/L极大

是的,进过共模反馈调节和更精确的gm/id计算后,取得了70db的增益,管子均在饱和区。但是电源电压确实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