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利用spectre的dynamic parameter加速仿真

楼主(2022-09-07):
如题,spectre tran仿真的dynamic可以设置不同时间段的参数。在tran仿真的前一半时间大幅减小了retol,iabstol,vabstol,但仿真速度反而不如默认设置。

补充内容 (2023-9-27 15:36):
已解决,仿真速度变慢是因为网表不同。

网友A:
这几个数不是越大越快么

网友B:
dynamic parameter可以设置errperset. 不建议懂你上面这些参数。只建议改errperset,初始用liberal,然后用conservative。

网友B:
还可以做的是改maxstep。

楼主:
额,对比了一下,原来是网表不一样,用的后仿网表不一样,怪不得速度没提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几个数不是越大越快么

是的,是设成比较大的值加速仿真,写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dynamic parameter可以设置errperset. 不建议懂你上面这些参数。只建议改errperset,初始用liberal,然后用 ...

liberal还不够,所以改了这几个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可以做的是改maxstep。

默认的maxstep是2%的tran stop time,已经很大了。

网友:
个人建议最好在操控这些参数之后再做一个不操控的慢仿真对比精度以及收敛是否到想要的地方。碰到过因为精度操控导致收敛到奇怪的地方或者震荡的case。

网友C(2022-11-17):
我的需求和你有点类似;
@nanke
最开头的仿真,我想看到更多细节;
最后稳态周期过程,我也想看到更多细节;
所以想把用dynamic parameter来控制一个variable “t_strobe” 来控制strobeperiod;
但是仿真时间是变化的,由另外一个variable “t_strobe”来控制;
我想在最后10us时间,把t_strobe改成10p;
但是dynamic paramter的time好像不吃类似t_sim-10u这样的表达;
有啥建议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需求和你有点类似;
@nanke
最开头的仿真,我想看到更多细节;

strobe是控制波形保存点数的,和仿真精度关系不大。
有个方法可以尝试
分几段仿真,利用savefile和recover接着跑,设置不同strobeperiod

网友(2023-09-26):
引用 网友B:
还可以做的是改maxstep。

请问怎么修改max step呢,小弟找不到哪里设置

网友D:
引用 楼主:
默认的maxstep是2%的tran stop time,已经很大了。

请问怎么修改max step呢,小弟找不到哪里设置能截图给我看看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怎么修改max step呢,小弟找不到哪里设置能截图给我看看吗?谢谢
...

ade->tran->options里面有

网友(2025-07-03):
我的问题是点OK的时候报错:
Transient-dynamic parameter table:the table cannot be left blank. Add at least one set of time and value to the blank.

table里是有值的,但背景是黄色,这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