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oly电阻和diff电阻组合的零温漂电阻会不会poly电阻ss,diff电阻ff啊?

楼主(2022-09-07):
大家好,请问一下,poly电阻和diff电阻组合的零温漂电阻会不会有poly电阻ss,diff电阻ff或是poly电阻ff,diff电阻ss的情况啊?

网友:
个人觉得还是有可能的。毕竟一个是加了料的,一个没加料。只要不是用同一层做出来的,差别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就算是同层,也会有梯度和旋度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