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这样的相位裕度,电路是否能稳定工作呢?

楼主(2022-09-07):
(图片)

网友:
大部分情况是可以的,有的时候出现这样的波形是仿真器的计算问题。

网友:
能不能稳定你仿真瞬态进一步验证就好了

网友:
-180和180其实是一样的,phase最右边那部分减去360度就连续了

网友:
这样的波特图可以说是异常的吧,应该哪个地方设计的不合理,可以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