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oly电阻和diff电阻组合的零温漂电阻会不会poly电阻ss,diff电阻ff啊?

楼主(2022-09-07):
poly电阻和diff电阻组合的零温漂电阻会不会poly电阻ss,diff电阻ff啊?毕竟不同类型注入。

网友:
有可能是不往一个方向偏,要不你就去trim,两个电阻按照TC的比例去trim,trim范围分别要覆盖两个电阻的corner

网友:
会的,毕竟不相干的器件

楼主:
那岂不是这两种电阻做的零温没有用?仿真也没法仿真的,仿真res_ss/res_ff总是同时变化的,只能手算?

楼主(2022-10-21):
100块都没人要,顶一顶。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岂不是这两种电阻做的零温没有用?仿真也没法仿真的,仿真res_ss/res_ff总是同时变化的,只能手算? ...

将两类电阻的scs文件单独抽出来,再组合做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两类电阻的scs文件单独抽出来,再组合做仿真

也就是说工艺厂并不能保证这两种电阻朝着一边偏啊?那种用不同正负温度系数的电阻做的零温电流岂不是都是无法保证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工艺厂并不能保证这两种电阻朝着一边偏啊?那种用不同正负温度系数的电阻做的零温电流岂不是都是 ...

不会特别理想,但是零温效果还是有的

网友:
这是用在Bandgap模块里的吗?

网友B:
为什么不跑MC,这样不就情况都覆盖了么

楼主(2023-04-21):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跑MC,这样不就情况都覆盖了么

process+mismatch?还是只跑mismat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