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SMC 0.25um BCD工艺里的tox,VE u,cox怎么获取

楼主(2022-09-07):
想手算一下,有没有大神知道上面的这些工艺参数怎么获取了,例如VEn,VEp, tox, Cox, un,up

网友:
标注一下,日后学习

网友A:
在你仿真调用的spice model里面有tox,toxe,toxm,
U0
其他的就都可以算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你仿真调用的spice model里面有tox,toxe,toxm,
U0
其他的就都可以算出来了。 ...

我这边文件里好多参数,看不出来了,不好找啊

网友:
你如果以后还要继续做模拟电路,建议你把这个lib文件看一遍。明白文件里都有什么。
你搜索,model mn5 nmos,然后能看到toxe, toxm, vth0 , u0附件是mos 模型的一些介绍

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