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使用calibre的PEX进行HSPICE的时候,导出的源区数据和漏去数据互换。

楼主(2022-09-07):
各位大佬,在使用calibre的PEX进行HSPICE的时候,版图导出的源区数据和漏去数据互换。有些管子源端和漏端pin还互换了,这种情况发生在版图有源漏合并的情况下,单独的管子没有这样的情况。
例如上图的两个p管是一样的管子,但是输出的AS,AD,PS,PD等数据是互换的,怎么才能解决啊。

楼主:
附带output的set截图

网友A:
这跟互换有什么关系,你版图就是严格按照电路图画的串联,提出来的网表也是没问题的,说到ASADPSPD,你确定互换了吗?自己实际去量一下尺寸吧,至少我看着你的图感觉尺寸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跟互换有什么关系,你版图就是严格按照电路图画的串联,提出来的网表也是没问题的,说到ASADPSPD,你确定 ...

大佬,p管我刚刚去量了确实是没有问题,但是n管有其他的问题,如下图所示
输出的四端按照DGSB进行排列,导出的两个N管的四端应该是一样的顺序,但是M0的源端和漏端的pin互换了,导致后面的ASAD等等互换,请大佬帮忙看看

网友:
那你试试把lPMOS layout做一个左右镜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