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 脚本生成QRC问题

楼主(2022-09-07):
麻烦问下各位大佬 我做完route eco后时序都Ok了然后生成了网表和def,想通过脚本生成qrc文件,遇到如下问题,这边是via 的定义也要在脚本中写么 多谢
是lef 和ict的定义不对应么 ,那该如何写多谢

脚本

脚本

问题

问题

网友:
写出来的def要把用到的via定义都加进去,pr工具应该都有类似选项

网友A:
是调用QRC生成SPEF文件吧?
Innovus 18.x以上可以直接调用Quantus QRC,不需要自己写QRC脚本。 这篇日志也许有帮助。
https://blog.eetop.cn/blog-1592-6946823.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调用QRC生成SPEF文件吧?
Innovus 18.x以上可以直接调用Quantus QRC,不需要自己写QRC脚本。 这篇日志也 ...

多谢大佬 感谢我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