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画版图的时候,选中器件总是显示一大堆方块,如何去除?

楼主(2022-09-07):
请问各位大佬:在画版图连线的时候,选择一个器件,总会出现一堆方框,盖过器件,怎么办可以消除一堆方框呢?

网友:
不知道,但挺好看的

网友:
你先看看这个是什么东西 然后去设置里设置一下就好了吧

网友A:
你这是CSMS的PDK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CSMS的PDK吧

CSMC吧

网友:
如果是CSMC,应该就是PDK本身的属性,但是这个是不是BUG,我不能确定,你可以问问foundry的FAE

楼主(2022-11-14):
这个大方框的马赛克,可以通过在display中修改显示层设置成白色:具体如下: